宏基T5000换屏问题

楼主(2023-06-02):
笔记本开机10分钟左右屏开始有横竖线有拖影,外接显示器正常,买了一块IPS屏,原屏型号是N156HGE-EAL,换的屏是LTN156HL02,咨询过卖家才买的,换屏上去不亮,想问下这块屏能兼容吗,试了两次都不亮。

网友A:
电池没有拿下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有拿下来吧

拿了,换回旧屏正常,但是还会有竖线

网友:
就不能再换一个屏幕吗?只要是30针小接口基本都可以   有可能你买的就是坏的 直接不亮的那种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兼容的问题了.再换个牌子的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