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310 cpu供电rt3607 没有开启

楼主(2023-06-02):
华擎h310M-hdv /m.2  。故障 不出cpu供电。查板上所有电压都正常  cpu供电采用RT3607 查en脚为0v。en脚连接 10k电阻的另一端是3.3v。en脚对地阻值500多欧。就是说没有短路的地方 但就是不开启。和一块好的主板对调了RT3607.  所以3607也是没问题的。 这个EN脚要怎样才能开启 是不是还需其他条件。

网友:
500多欧  你通上电 测下这个阻值是多少  看是上电拉低了EN 不

网友:
经过一个0欧姆,同时也接到别的地方,需要点位下方有联系方式。

网友A:
是的 就是pr993这个连接电阻 断开一端是3.3v 通过一个10k电阻上拉。估计是还缺少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就是pr993这个连接电阻 断开一端是3.3v 通过一个10k电阻上拉。估计是还缺少什么条件

感觉外围电路是没问题 rt3607自身的条件不满足拉低了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