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790M

楼主(2023-06-02):
1.复位信号产生的条件:① 一直以来都有个误区就是认为VRMRDY放出的高电平到PCH SYS_PWROK 是开启复位的大前提。其实对应台式而言,不上CPU, VRMRDY此信号仅仅表示为CPU预供电准备就绪,而开启的SYS PWROK仅仅作为开启复位电路的条件之一。而此时的SYS PWROK是否真实有效有待装上CPU产生工作电压之后产生的VRMRDY 转换成的SYS PWROK 区别对待。② PCH 开启 复位电路 除PCH 自身工作条件准备就绪外,还应有PWROK PCH 电压好信号,开启设备时钟及CPU 工作时钟38.4M,DMI总线时钟100M,PCIE模块时钟100M.之后PCH 读取BIOS信息放出PROCPWRGD (即CPU的H_CPUPWRGD信号 )告知CPU主要供电及时钟电路包括CPU预供电准备就绪,这里就是难理解的,这是人为不上CPU的情况照成的,其实别人厂家生产主板不会说拿来给你不上CPU就能用的。所以台式主板修法应该参照笔记本维修一样考虑是直接CPU装入情况的上电时序。那么由此可以断言装上CPU情况:PCH在放出有效的时钟信号后,会读取BIOS信息放出PROPWRGD信号; 主要电压、时钟准备就绪,CPU在VRM芯片工作电压及DMI时钟PCIE模块时钟都充分稳定后,再收到此PROPWRGD有效信号后,开始初始化CPU内部SVID模块复位,致此CPU会发出SVID信号给VRM 让其输出CPU的预设电压。再VCCCORE输出稳定后VRMRDY放出有效的信号到达PCH SYS PWROK脚,PCH 在监控到SYS PWROK有效及CPU已装入并放出的PROCPWRGD有效后内部复位模块电路开始放出PLTRST#平台复位以及CPURST#复位信号,到此复位工作时序完成。这是研究的华硕TUF GAMING B790M-PLUS WIFI D5版主板。之前有看过别人做实验B150主板上PROCPWRGD 人为拉低不产生复位,这是肯定的。这就矛盾在PROCPWRGD应该先余VRMRDY 这个信号发出啊之后CPU工作电压并非预供电电压正常后IMVP芯片放出VRMRDY给PCH SYS PWROK做为复位电路开启的条件啊,拉低SVID 后无VCORE 而VRMRDY依然会有PG送到SYS PWROK想不明白忘大师指点。

网友:
忘高手回复讨论研究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后续会发出B790M 重要测试点参考电压值以及时钟复位不上U的情况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Z790就修上的了

网友:
人家是B760,哪来的B790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

网友:
老司机,我只会搞8系列以下的,好几年没搞这个了

网友:
时序非常重要,学习看看

网友(2023-11-27):
这个只要有原理图和点位图,还是不难维修的,加上焊接技术比较好

网友:
很详细,先复制下来,可能永远也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