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笔记本RedmiBook Pro15打上集显驱动黑屏

楼主(2023-06-02):
小米笔记本RedmiBook Pro15打上集显驱动黑屏

小米笔记本RedmiBook Pro15开机logo,先更换个硬盘测试,换上我们自己的硬盘后就可以进系统,但在打驱动时,集显驱动一打上去就黑屏不开机,将集显驱动在安全模式里面禁用后又正常开机。 这种情况明显是集显出了问题, 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小米笔记本RedmiBook Pro15

       【故障现象】打上集显驱动黑屏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小米笔记本RedmiBook Pro15,同行说电脑一直卡在logo界面进不去系统。

小米笔记本RedmiBook Pro15打上集显驱动黑屏 图1

        接到机器后开机发现确定卡logo了,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应该排除外配,系统,网卡,内存,硬盘,CPU等设备都会引起卡logo,我们先更换个硬盘测试,发现换上我们自己的硬盘后就可以进系统了,但是在打驱动的时候,发现集显驱动一打上去就黑屏不开机了,将集显驱动在安全模式里面禁用后又可以正常开机了。

        这种情况明显是集显出了问题, 我们拆出主板先大致看一下CPU这边的供电电路,由于这块主板是12代的CPU,板子比较新,也没有图纸,我们只能根据数据手册和芯片型号来查找故障。

        先上电测了下集显的供电,发现在开机进桌面后集显供电也没有出了,说明集显供电没有正常工作,看了下集显的供电芯片,发现和CPU供电用的是同一型号的芯片,这样我们就可以参考CPU供电的芯片来修集显。首先查集显供电芯片的工作供电,一般有两路。

        一路公共点电压和一路5V的供电,对比CPU供电芯片发现此芯片的3脚是5V供电,而实测却只有2.8v,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此路阻值偏低,跑线可知此线路经过一颗保护电阻再接一颗滤波电容,观察发现滤波电容已经发黑。

小米笔记本RedmiBook Pro15打上集显驱动黑屏 图2

       应该是被烧坏拉低了电压,扣掉这颗电容,再上电测试,此时集显供电芯片的3脚电压已经恢复5V,我们开机打驱动测试,此时驱动已经可以正常打上去了,电脑黑屏后自动调节分辨率,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也可以看到集显了。

小米笔记本RedmiBook Pro15打上集显驱动黑屏 图3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烤机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遇到这种客户就是好啊,不拿去保修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少见啊

网友:
小米的机器资料太少;了

网友:
资料太少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借鉴

网友:
驱动黑屏幕的时候,外接屏幕能正常显示么?

网友(点评):
应该不能

网友:
6啊,这故障可太少见了,U坏的倒是非常多

网友:
这种问题遇见过的都是U坏。

网友:
供电导致没有集显,故障排除缜密,维修条理清晰,老司机

网友:
小米和华为的笔记本图纸好少,修起来很费劲

网友A:
12代CPU 已经使用了FIVR 供电(全集成电压调节) CPU 核心电压和 集显是 同一个供电,你的没有集显电压,那核心电压也没有。能亮机吗?

网友:
小米的机器资料太少

网友:
关注我,宏碁笔记本全系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代CPU 已经使用了FIVR 供电(全集成电压调节) CPU 核心电压和 集显是 同一个供电,你的没有集显电压,那核 ...

估计是独显供电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