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G7进系统风扇狂转掉电 通病

楼主(2023-06-02):
  今天接到一台神州战神G7笔记本,  版号:6-71-P65R0-D03
  客户描述开机风扇狂转然后就关机了,试了一下果然这样,大约一两分钟准时关机,风扇噪音很大,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没有显卡供电引起的,报价六百留下,寻思捡漏了

  客户走后,发现设备管理器里显卡驱动、集显驱动均正常,正常应该没有独显驱动呀,那拆开看看,量测下。
  拆机后用示波器量测显卡两个电感波形非常完美,全板量测电感都有波形,非常完美。
  不出显卡供电通病的位置在下图,换掉主板背面的芯片就可以。

  既然这样,那就是这个机器的另一个通病了——温控!六角MOS管
  找到病灶Q39六角MOS管用示波器量测6脚3脚、一脚和四脚,发现1、3、6脚都有如下图的波形,而四脚没有波形或者乱波。量测控制极2和5脚都有高电平3V电压,说明MOS导通了,然而三脚和四脚波形却不一样,那只有一中可能 开路了,换掉六角MOS管Q39,再开机一切正常了,风扇也不狂转了。量测两边波形一样了。

  再开机鲁大师测试跑分,一切正常,坐等收钱了。

  下图是Q39的准确位置,镊子指的方向就是,方便检测和更换

 会员1159063100鑫豆2025-11-21 13:17
 会员63598100鑫豆2025-11-13 10:04
 会员1141513100鑫豆2025-10-23 21:55
 会员1099837100鑫豆2025-9-26 11:11
 会员198402100鑫豆2025-9-23 18:19

网友A:
这个价格很诱人啊

网友:
这个芯片不需要定,从料板拆就可以,找下电路图2脚和5脚是控制极,N沟道的就可以了替换了!

网友:
神州掉电不是BIOS的问题,不需要刷写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很诱人啊

游戏本报价都高,而且这是可以开机显示的,有不显示的风险,和客户提前说好

网友:
精准打击 楼主技术厉害呀

网友B:
没换这个之前进系统显卡能正常认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这个之前进系统显卡能正常认到吗?

显卡一直可以正常认到,是GTX960,集显也可以正常认到,就是风扇狂转 然后关机

网友C:
示波器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网友:
精准打击 楼主技术厉害呀?600完美到手

网友D:
这个芯片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E:
这款机器市面上还是多

网友F:
我的K650D也能认到独显,这管子以为换了,没用,还是进系统过一分钟左右掉电。先黑屏再掉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受益匪浅

网友:
精准打击 楼主技术厉害

网友:
用过6脚温控芯片代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是的,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K650D也能认到独显,这管子以为换了,没用,还是进系统过一分钟左右掉电。先黑屏再掉电

量测显卡旁边的大电感主供电看看有正常电压波形吗,再量测显卡辅助供电小电感有波形吗。你的能认到显卡驱动,应该是温控问题,量测这个六角芯片1、3、4、6脚波形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器市面上还是多

挺多的,神州战神,主板大同小异 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是个什么芯片

六角MOS管,两个普通mos管合二为一了,和普通的八角MOS管原理一样,只是功率偏小,起连接信号的作用

网友H:
神舟,炫龙,雷神,还有一些品牌,很多故障是一样的,只是LOGO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量测显卡旁边的大电感主供电看看有正常电压波形吗,再量测显卡辅助供电小电感有波形吗。你的能认到显卡驱动,应该是温控问题,量测这个六角芯片1、3、4、6脚波形正常吗?

除了波形没打,板子所有的六脚按图纸看测量电压都是正常,也全部换了。禁用显卡,硬件上去掉电阻屏蔽显卡都试过了,人为调节ec温控脚输入电压,改变NTC电阻,各种试,都不行,就是在固定的时间掉电,不管在什么界面都掉。进系统看温度都正常。驱动全部正常。

搞得好累了,没打波形是因为条件限制。

网友I:
这个是双N的MOS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神舟,炫龙,雷神,还有一些品牌,很多故障是一样的,只是LOGO不一样。。

对对对,都是一家代工的,蓝天代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除了波形没打,板子所有的六脚按图纸看测量电压都是正常,也全部换了。禁用显卡,硬件上去掉电阻屏蔽显卡 ...

是的,它要是掉电,不管在那个界面都掉电,不装硬盘也掉,你找SMC_VGA_THERM连接的一个小六角mos管,没有示波器量,就直接换掉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双N的MOS管吗

对,双N  MOS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它要是掉电,不管在那个界面都掉电,不装硬盘也掉,你找SMC_VGA_THERM连接的一个小六角mos管,没有 ...

小六角换完了,准备找个示波器看一下,不知道咋下手了。

网友J:
能收到这么高价格真的不错

网友:
希望以后能遇到,然后再花钱看这个贴

网友:
又是显卡吗

网友:
看不到全部了,我猜是一个显卡温控的6脚管吧,读不到显卡温度的话就会风扇狂转,滴滴滴报警,然后1分钟不到关机

网友:
点赞,CLEVO全系应用。

网友K:
厉害了 我再修神州战神Z6呢也是一两分掉电,测量cpu两组供电波形不正常,cpu主IC给小驱动IC波形就不正常,打算换个主IC试下

网友:
学习了,与SMC_VGA_THERM连接的一个小六角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厉害了 我再修神州战神Z6呢也是一两分掉电,测量cpu两组供电波形不正常,cpu主IC给小驱动IC波形就不正常, ...

是的,挨个排查下吧,一般都是外围小电路问题,不是大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收到这么高价格真的不错

游戏本一般报的高,普通本也就二三百,新点的三四百

网友L:
其他的机型也是掉电 和BIOS有关系吗
infiii
进系统过几分钟掉电,风扇狂转和BIOS没有关系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他的机型也是掉电 和BIOS有关系吗
进系统过几分钟掉电,风扇狂转和BIOS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