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威m12 无声。继续请教

楼主(2023-06-02):
换了d1875三个, 运放4558 换了三个。 今天检测其中一个运放在音频输入那个小板子上。 4558似乎发热 又换掉了。七号引脚有电压 。换完运放正常了。还是没有声音。
还更换了一个25v 6800uf电容
还有一个绿色尼龙电容。  功放板的7号较电压不正常  换完2a244j 好像正常了。
电源应该正常 正负16v左右。
六角电位器。测量电阻 正常。具体坏不坏。不会判断。旋钮外壳不好取下来。
二极管 电阻什么的 基本么问题。电容也没有看到鼓包漏液什么的。
音频输入线 测量接通  都是通路的。
最后链接音频设备 调试音箱。导致我的不见不散lv390不能开机  小米4note 小米5  耳机孔电流击穿  损坏。 有什么 东西可以调试当音频输入的。不会被损坏的。不然越修坏的东西越多哈55555555555555555555555
主要问题就是无声音了。涉及的元器件也多感觉。

网友:
哈哈哈,越修坏的越多。。。

网友:
挻麻烦 小东西

网友:
是吧。感觉不会检测。自制了音频故障寻迹器 ,耳机 地线接整流器三根线正负16v的 中间那个是不是地线。然后另一根线串了50v 10uf电容。 这个电容串联分不分不正负极。有没有人知道。谢谢

网友:
2A表示工作电压100V,2表示两个零,A为1.0,即1.0*10*10=100V
104代表它的容量标称值,0.1uF。算法很简单:10*10^4=10000pF=0.1uF
J表示精度,为正负5%(这个是国标) 2a104j 涤纶电容可以试试。继续 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