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佳能G1810请看纸上我打的

楼主(2023-06-02):
还是佳能G1810
       请看纸上我打的故障

网友:
打印机认为你的纸走完了!所以换一张接着打,查一下纸张型号!传感器!

网友A:
看一下传感器是光敏的还是机械的?如果机械的可能纸张快走完了,压不住了,导致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传感器是光敏的还是机械的?如果机械的可能纸张快走完了,压不住了,导致误判!

原因找到了,是出纸压纸轮没有了,唉,最显眼的东西缺没注意到,真的是大意失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