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90 NM-B911 1.8V短路

楼主(2023-06-02):
接修两台E590 NM-B911
一台5V 3.3V 1.8V全短路,扔了。

第二台还凑合,只有1.8V短路了。
上电能触发,只有CPU和显卡供电不出。
南桥1.05正常,温度40度。

先换了个1.8转换芯片,拆下测量VOUT对地阻值35kΩ,VIN对VOUT有5mΩ,还好。
另一个拆机的VOUT对地为无穷大,直接更换。

断开连接点,0.000欧大短。

查了下图纸,+1.8VALW去了EC,M.2和PCH,烧个鸡看下。

给了0.7V 5A 电流0.5A,没啥发现。
给到1.5V 5A 电流跑到了1.8A,热成像盲扫一圈,依然没啥发现,开始仔细查找。

如图,PCH和+1.8VALW_PCH的线路有些微热。
切开1.8VALW_PCH后阻值恢复正常

收工桥坏

网友:
电流异常,好好排除一下

网友:
桥短路了吗

网友(2023-08-11):
后面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交代清楚啊,看的有些云里雾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