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机械革命深海幽灵Z2

楼主(2023-06-02):
前两天修一台朋友的机器,说是机械革命深海幽灵某鱼两三百掏的 说是不开机叫我帮他看下能不能救!!
拿到机子自己上电结果待机有 不触发,有时候开关按的十几下可以出发但是电流0.6左右掉电不反复,一开始反应过来就是通病,南桥退休了
但是之前修的是BIOS坏的,先刷了个原先论坛下载的BIOS测试刷上去第一次开机立马开机,笑了以为好了,结果装起来后泥马又跟原来的样子。又重新拆下来反复刷了8个结果还是一个鸟样,没办法看来论坛的BIOS已经靠不住了只能先排除BIOS了,那就是南桥了

南桥芯片信号SR40B 八代南桥,这款桥最容易坏的,以前调货多一个先换上去结果还是一样,草,重新某宝调个全新的太贵了肉疼
我这朋友死贱人又抠搜的要命,只能打电话问问,忽悠了他差不多半小时终于肯换了。调货,今天到货换上去结果按开关怎么按都没反应,最后才想起来需要刷BIOS论坛的全部刷过一遍还是不幸只能
找某宝买了个原厂纯净ME的BIOS刷上去,通电触发开机一路跑亮机看来还真是桥的问题,服了

最后得知 论坛很多BIOS不行,都说是好的结果刷上去就是没用。
这BIOS已上传,刷上去会断电一次重启后正常亮机。3秒左右
配置:
i7-9750H
16G
166TI
固态512+2TB

网友:
某鱼有这么多好货,两三百一台机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从中得到一个重要的学习方向--学习ME的BIOS

网友:
某鱼 还是有好东西的 不过不好涛

网友A:
这个b版型确实坑我换这个机子南桥成功率只有百分之10  妈的南桥又贵 明明就是南桥坏 换了就是不好 要么换了不出cpu供电 要么换了按开机键很多次才触发而且触发无cpu供电

网友:
更换南桥就好了的话   这个客户买的挺值得

网友:
南桥厂家设计的太不耐用了,几乎所有笔记本都容易坏南桥,不过有些是集成在cpu里,俗称cpu坏,其实还是南桥坏了。

网友:
你这朋友确实又贱又抠搜,两三百买一台坏机,换个桥修好了。9代的I7CPU。n卡独显,赚大发了好吧。那咋滴?还想抠个电容不花钱修好吗?太不像话了。

网友:
某鱼 还是有好东西的 不过不好涛,估计十次都是九次掉坑里

网友:
估计十次都是十一次掉坑里

网友:
咸鱼这么好掏的吗

网友:
有这么便宜的本吗?

网友B:
这个SR40B,我碰到过按开机键指示灯亮没有电流

网友:
扣人好扣报啊。这不又省钱了还买到好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版型确实坑我换这个机子南桥成功率只有百分之10  妈的南桥又贵 明明就是南桥坏 换了就是不好 要么换了 ...

这个板子我上次连换六个桥愣是没好,就是桥的问题,可是换了就不行

网友:
能淘好东西,十分之一的几率

网友:
0.6掉电我第一步是换南桥第二步才是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版型确实坑我换这个机子南桥成功率只有百分之10  妈的南桥又贵 明明就是南桥坏 换了就是不好 要么换了不出cpu供电 要么换了按开机键很多次才触发而且触发无cpu供电

南桥也会影响不出CU供电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SR40B,我碰到过按开机键指示灯亮没有电流

哈哈,我手里还有一台这个,换了ec还是一样,程序也刷了;最后判断是桥的可能性大;但是价格太高了风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手里还有一台这个,换了ec还是一样,程序也刷了;最后判断是桥的可能性大;但是价格太高了风险大

我刷了BIOS故障一样,只能换桥试试看看了

网友:
楼主牛了,捡钱腰疼不~~~~~~~~~~~~~

网友:
好东西的 不过不好涛,估计十次都是九次掉坑里

网友(2023-08-25):
手上有台机器故障跟你一样。。换了一个联想拆机南桥既然故障不变。。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有锁的。按十多次开机上电0,6掉电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有没有这个板的ec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