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没有大神看出这个重启日志是哪里

楼主(2023-06-02):
有没有大神看出这个重启日志是哪里的问题
重启

网友:
这个还真不会呢

网友:
检查开机排线、尾插排线

网友:
震动 大音频

网友:
先排除外配

网友:
苹果几代呀 这是指南针报错

网友:
这不距离感应器么 进水导致的比较多

网友:
排线,尾插,震动,大音频,距离传感器,指南针 在座的这是要让楼主换手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