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15重植CPU后内存供电对地0了

楼主(2023-06-02):
这几天遇到好三台小新15机器,板号是NM-C811, AMD的R5CPU, 无法开机或能开机花屏的机器,只要重植CPU后电流就卡在0.4或0.8不动了,测量内存供电电感就为0了,8个颗粒总有烧坏2-3个的

BGA的时候总会把内存上贴上双层锡纸,CPU核心上也会贴高温胶带的,就这样也会烧掉内存颗粒,BGA温度在250多再保持一段时间才能取下来黑胶CPU的,

问下大家重植小新15的CPU有没有遇到内存颗粒经常坏的呢?

现在看到小新15的R5CPU都有阴影了

网友A:
你这温度也太好了吧 我上风160 下风170都干下来了

网友(点评):
论坛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话都敢说,低温锡也183度融点,你160干下来,不管死活硬撬下来的吧

网友:
刚买的卓茂R58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温度也太好了吧 我上风160 下风170都干下来了

温度低了下不来,带黑胶的硬撬又掉点

网友(点评):
不可能,210-220度的温度刚好了,很容易取下来!250太高了,不坏才怪!

网友:
做了   4  5个了 没见过你这种问题 是不是你内存没做好隔热 爆珠了 大概率是这样 我内存上面的贴片都不拆的 用5860做  没出过问题的

网友B:
买个测温仪,应该是你温度太高了。 AMD的低温锡不必保持太久。内存不必贴胶带,我拆装机,重植,开机测试,修好最快速度是58分钟。某高手40分钟搞定。

网友:
现在看到小新都有阴影了

网友:
干完CPU之后打阻值,阻值不对的话就继续干内存

网友:
CPU坏了 把CPU取了测试下

网友:
我植过几台,有一台原来上家加焊过用得三个月,后来我重植也没用得多久也花屏了,应该是cpu本体有问题的,220度随便拆了

网友:
应该就是温度高,时间长了,导致内存颗粒连锡短路

网友:
只能目测下那个显存走锡了,然后碰运气摘下来,不然工程很大啊,

网友:
哎  我做了一台 U  用了一个月返修了,我又重置内存 结果也是电感短路  后来植株烦了  退了

网友:
众所周知 小新的是低温锡  你这个情况大概率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温度太高,干坏CPU,

网友:
吹爆锡了,低温锡,注意温度

网友:
板载的u不好弄

网友:
这机器搞u随意点  死不了。230就干

网友:
哈哈,风嘴漏风吧

网友:
不同BGA温度不同,一般最后一段上风口240-245度,下风口260-265度左右,持续时间35-45秒开翘4角,5-10秒钟拿下来即可

网友:
我的老牛10年前BGA,230就使劲翘,拿下来都很漂亮,像刚植完球一样

网友:
200度就可以 到温度了推一推旁边电容 融了就翘 不掉点不掉漆

网友:
内存颗粒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来得把握好这个温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测温仪,应该是你温度太高了。 AMD的低温锡不必保持太久。内存不必贴胶带,我拆装机,重植,开机测试, ...

哪里需要那么久,拆机5分钟,BGA5分钟,除胶直球15分钟,干上去5分钟,装机5分钟,胶带啥贴不贴无所谓,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下,如果不小心失误了,比如不小心把CPU掉地上了,那就要花1分钟去捡起来,然后花1分钟去淘宝下个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需要那么久,拆机5分钟,BGA5分钟,除胶直球15分钟,干上去5分钟,装机5分钟,胶带啥贴不贴无所谓, ...

最近几个amd低温焊锡都是1小时到1个半小时不等,如果是intel的,大概率得重置2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几个amd低温焊锡都是1小时到1个半小时不等,如果是intel的,大概率得重置2遍

为什么?INTEL的长一些也不应该这样啊,AMD那个我吹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