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此电源,成业电子 生产

楼主(2023-06-03):
3845  上各脚 无电压,300V直流电压正常,换过开关管。。。

网友:
7脚接到300V的电阻是不是坏了?电阻没坏的话就要换3845.

网友:
这个是LED电源吧 5V 40A

网友:
2楼正解,楼主可按2楼的方法检修先

网友:
6脚千万别测量,小心爆场管。

网友:
查芯片供电的光藕和次级到此光藕的电路,就可以搞定

网友:
三个小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3845的驱动电源没有,查300到它的供电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B站有个小伙子叫鄂东老男孩,据说是专门修电源

网友:
什么电压也没有就要看看大电阻有没有用了

网友:
开关电源就那么两个零件

网友:
把那些电阻断开,全检一遍先!

网友(2023-07-14):
7楼正解,  修电源从换电容开始。

网友:
LED灯箱电源,5V40A,修了不少的啦!不过大多数都是WS3525的开关模块

网友:
先检查UC3845的7脚启动电阻,一般1M左右,有的是120K、82K,具体看你的电路板!这个电阻开路了!3845就没供电了!它是给3845提供启动时的工作电压的,它大部分都是开路,7脚没有电源。开关管没有启动脉冲,开关变压器没有电流,变压器次极辅助绕组没有电压,集成块没有电源后续供给,就不会启动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