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DABKXBMBAD0短路维修

楼主(2023-06-03):
到手问题是不开机
附上版号

通电5A大电流,这种机子一般都不是电容引起的,多半CPU或者显卡

检流电阻对地为0,断开确定后级短路

1V烧鸡,莫到GPU烫,有可能挂比了。
短开GPU电感,阻值恢复,1V继续烧鸡发现问题,有一个电感有1V出来

取掉前面的复合管,尝试开机。结果是亮机了,GPU还活着。

这个管子没货,发了一套换上就行了。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机器是不是刚开机用的是集显?

网友:
显卡没烧?

Bok

网友:
现在的保护隔离 和芯片过流保护都还不错的

网友:
没有 还活着

网友A:
跑显卡试过了?   我刚修个天选 供电短路修好跑显卡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还是很坚强的

网友:
显卡挂的没有U多  如果是U,基本都带走了

网友:
只要不是显存的mos管短路,显卡一般不会坏

网友:
电池没被锁?

网友:
这款机器,碰到过一次,也是显卡MOS管阻值很低,导致公共点短路。

网友:
同样版号的进水机昨个挖板飞线修好一台

网友B:
这个203H  新款90W,高频涡流的修本确实不错,不过这个价格也不低了,其实不如直接上303D  更牛逼,价格虽然也更贵些,但是更爽

B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203H  新款90W,高频涡流的修本确实不错,不过这个价格也不低了,其实不如直接上303D  更牛逼,价格虽 ...

现在这个够用就行啦

网友:
显卡阻值低不一定就挂,碰到好多台跟楼主一样的都抢救回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跑显卡试过了?   我刚修个天选 供电短路修好跑显卡掉电。

用原装适配器,我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原装适配器,我的朋友

那只能说客户运气好,我修10个这个问题 10个烧显卡

网友:
修好 过段时间还会烧mos管修过好几台都这样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台电感断开 不短路
显卡估计挂了

网友(2025-02-21):
没用,换了也不行的,用几天又烧了

网友D(2025-05-09):
引用 网友A:
跑显卡试过了?   我刚修个天选 供电短路修好跑显卡掉电。

我刚修到一个,和你现象一样,跑显卡就断电,你的后来修好了吗?

网友:
电池一般会一起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修到一个,和你现象一样,跑显卡就断电,你的后来修好了吗?

显卡烧了就掉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