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5378 能否加装第二块硬盘

楼主(2023-06-03):
如题 戴尔13-5378能否安装第二块硬盘。

   图纸如图

我自己看到有这个接口  就买了个接口  自己焊接上去了   之前没有细看  买了个nvme协议的m2固态,结构不认  就又买了个sata协议的  结果还是不认,不知道是主板问题 还是说焊接 问题  又或者是主板本身就不支持呢  必须刷程序啥的?求高手指导

网友:
还少了周边元件吧

网友:
有点猛,不过有点位和原理图希望还是很大的

网友:
大神们是不是 缺这个件啊

网友:
    这个是点位图

网友:
估计还是缺件,补上应该可以,有条件的话测测接口上的信号和供电

网友:
没有啥专业工具  就有个万用表  想法简单了   以为 焊个 接口就行呢  草率了

网友:
这个是电路没有安装相应的原件,是无法识别的

网友:
缺件了,设计只留了位置,要补接口和接口供电定义芯片才能识别到新加的硬盘

网友:
阻容元件也要补上,光补接口肯定不识别,安装电路图把阻容元件也补上就行了

网友:
勇气可嘉。 本身没有上装接口,很有可能相关的供电,耦合电容 等等元件也没有装吧。

网友:
苹果的a1418遇到过 也是焊接了接口不行,缺件 和你图上差不多

网友:
不光缺接口啊,还有配套的零件你也得加上去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nice

网友:
哦  这个 群里大神提供了图纸  和点位图  我对照 有接口的板子  点位图链接 缺个 ED6301

网友:
缺件了,所以用不了

网友:
esd不补也行

网友:
没有安装相应的原件

网友:
缺少件补齐,刷另外型号程序,Dell的板,多个问硬件接口是另外一个型号了

网友A:
补齐了件还得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齐了件还得刷个BIOS

昨天  查图纸  点位图  对照有那个接口的主板照片  买了个件  等件来了  弄上去 看看吧    bios现在是官网上最新的了    进入bios  里面有2个硬盘选项的

网友B:
昨天网上买的配件到了,装上还是不认第二块盘 不知道还是哪里的问题 这个件装反了?回去对照图纸在好好看看,看样子是想的太简单了,不是简单的装个座子就可以安装第二块硬盘了。

网友(2023-07-08):
引用 网友B:
昨天网上买的配件到了,装上还是不认第二块盘 不知道还是哪里的问题 这个件装反了?回去对照图纸在好好看看,看样子是想的太简单了,不是简单的装个座子就可以安装第二块硬盘了。

还要改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