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3-06-03):
主板SABERTOOTH Z87
开机不触发,IO型号为NCT6791D
强制上电CPU没有温度,测量各地供电正常
应该从哪入手啊

网友A:
先测待机3.3V没有短路,再测绿线有没有断线,再测I/O开机信号和RSMRST,和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待机3.3V没有短路,再测绿线有没有断线,再测I/O开机信号和RSMRST,和RTC电路,

怎么看待机3.3V有没有短路,还有绿线有没有断线呢;开机信号是不是看io某些针脚的高低电平,rtc电路咋看,纯小白

网友:
维修还是需要一定基础的     建议多去论坛学校   看各位老师的视频和帖子

网友:
查待机条件啊

网友:
建议报个迅维远程班。

网友:
跟着迅维的老师学习就一定能搞定

网友:
待机11个条件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给板子放生吧

网友:
从头学起吧,我们确实没办法告诉你。  不触发的原因在桥待机条件和io上, 快速找到rsmrst和pson可能会轻松点,思路告诉你了,其他的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
这个修好了。触发电路就理解的差不多了

网友:
维修还是需要一定基础的

网友:
这个一下子说不清,可以先看看各路主供电是否有短路,否则电源保护了也无法触发,再看是否有3.3v待机,如果没有再看看3vsb下是否短路,如果没短路看看是不是分压芯片挂了。如果有3.3v待机再检查ec工作是否正常,另外有些主板不装电池或者电池没电了也不触发

网友B:
拔掉cpu供电,看看触发不?仍然不触发就按不触发来修,查待机条件,条件满足再按时序看看信号有没有正常出来

网友:
你查一下主板的开机工作原理,看看几个信号都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cpu供电,看看触发不?仍然不触发就按不触发来修,查待机条件,条件满足再按时序看看信号有没有正常出 ...

拔了CPU供电还是不触发,还有这个主板左下角有个待机指示灯,我插上主板供电线后,这个指示灯是亮的,是不是可以认为待机条件是正常的呢?

网友:
查主板侍机条件!

网友:
你还是先放一下电     看看能不能好   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去报个班吧,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