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中的dc in ss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23-06-03):
板号:LAF611P,不充电故障,换了充电芯片95522H和PQ3,PQ7两个保护隔离管,换完后没有产生dc in ss电压,研究好几天整不明白,求大佬解惑

网友A:
去掉PQ16看下,如果还不行,量PQ5的G极,如果没有3.3V,测PUS01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掉PQ16看下,如果还不行,量PQ5的G极,如果没有3.3V,测PUS01A

非常感谢您,经过测量,确实是PQ16没有导通导致没有dc in ss的电压,请问PQ16(2N7002KW)这个管子不装对电脑有影响吗?还是必须要补上呢

网友:
感谢讲解,简化后的图纸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PQ16看下,如果还不行,量PQ5的G极,如果没有3.3V,测PUS01A

对了,去掉PQ16后,PQ5的G级测量只有2.8V的电压,是因为没有装PQ16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经过测量,确实是PQ16没有导通导致没有dc in ss的电压,请问PQ16(2N7002KW)这个管子不装对电脑有影响吗?还是必须要补上呢

理论肯定要装,因为充电芯片检测到异常,保护以后,acav_in1为低,电压就不能通过了。去掉以后即使拉低,19v也照样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肯定要装,因为充电芯片检测到异常,保护以后,acav_in1为低,电压就不能通过了。去掉以后即使拉低, ...

又遇到新的问题了,PQ16换上新的还是不导通,D级没有电压,请问PQ16的导通条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