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灯条问题?

楼主(2023-06-03):
杂牌显示器,电源是外接12v的.故障现象是通电背光灯一闪一闪的。测电压发现不接灯条小板上电压正常,接灯条后12v一会有一会无不停跳变

网友A:
负载短路或是背光电路带载能力减弱,检查有没有电容鼓包,或代换灯条或是去背光保护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短路或是背光电路带载能力减弱,检查有没有电容鼓包,或代换灯条或是去背光保护看一下

的确是,一个电容有一点点鼓,换了就好了。现在是灯条只亮半截,我用表测试后面的灯珠又全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一个电容有一点点鼓,换了就好了。现在是灯条只亮半截,我用表测试后面的灯珠又全是好的

果断换灯条吧 个别灯珠性能不良 介于好坏之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