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浦328M6F灰屏通病解决办法

楼主(2023-06-03):
有两台飞利浦328M6F,开机下面一排灯亮,屏灰屏,要关掉很多次才能正常显示,只要不关机,就是没事。通病解决办法?已买3个固件,刷了,没有用,不显示

网友:
那个电容坏了吧

网友:
你知道这个通痛么,是指屏边板上的电容坏了吗,请指正。谢谢

网友A:
有一次碰到一台32寸AOC显示器是通电显示器等亮,屏幕灰屏,后面查到是显示器上逻辑板有一个电容阻值很低导致的,更换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碰到一台32寸AOC显示器是通电显示器等亮,屏幕灰屏,后面查到是显示器上逻辑板有一个电容阻值很低导 ...

不错的回答,应该差不多的故障。这款显示器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