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 PLUS上电反复重启,偶然不插内存报警

楼主(2023-06-03):
华硕B85M-V PLUS,不插内存重启,拆掉pch散热片,pch供电3.3v有,但是1.05V供电为0.8v, 同向端相连的PR332腐蚀变质,更换后,电压正常。

网友:
今早我就是修的这块板,触发就反复掉电重起,电压都有了,s_pwrok也正常,最后退了。

网友:
查芝麻官,刷BIOS桥 基本就是这些问题

网友:
我手里有个华硕的B85M的是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关机了

网友:
所以最后问题找出来了嘛

网友:
电阻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