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go 电竞600W全模组 5V电压带载异常

楼主(2023-06-03):
这个电源采用主动式PFC+半桥LLC谐振+同步整流+DC-DC架构。

12v,3.3v带载均无异常,5v带个不到10w负载电压就掉到4.6v左右。
5v和3.3v应该都是通过DC-DC降压而来

测了下最外面的DC模块是5v,不知道该怎么排查带载问题。输出5v正常,带载不到10w就拉低到4.6v附近。

网友:
DC-DC模块的IC型号是APW7073 AVCIV

网友:
检查5V小板电容和芯片,问题应该在5V小板上

网友A:
直接换芯片搞定,这芯片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芯片搞定,这芯片通病。

好的谢谢,等芯片到了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芯片搞定,这芯片通病。

换了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芯片故障依旧

更换与5v相关的电解电容,二极管,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了芯片故障依旧

应该不会的,有碰到过,换了就好了。这种除了芯片故障就是换功率管了。如果两者都换了,就回到原点了,你买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的,有碰到过,换了就好了。这种除了芯片故障就是换功率管了。如果两者都换了,就回到原点了,你买的芯片有问题

换了功率管和芯片,管子又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的,有碰到过,换了就好了。这种除了芯片故障就是换功率管了。如果两者都换了,就回到原点了,你买的芯片有问题

换了芯片之后管子坏了冒烟。换了原来的芯片和新的功率管,功率管又坏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的,有碰到过,换了就好了。这种除了芯片故障就是换功率管了。如果两者都换了,就回到原点了,你买的芯片有问题

mos管空载都非常烫,电流0.3a,然后就坏了,这个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