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USB过电流15秒关机

楼主(2023-06-03):
华硕ROG开机提示USB过电流15秒关机,但是很奇怪在测量的时候突然就正常了,并且电压也没有明显的不对,3.3V和5V都正常,只要不测量重新关机开机两三次后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搞得跟薛定谔的猫一样,只要测量电路中有负载就能开机,并且一切正常,没万用表就会提示过电流报错15秒关机

网友:
可换U口可能叫OCP电阻来着试试

网友:
换U口可能叫OCP电阻来着试试

网友A:
把键盘插上去,挨个试,就能知道是那个一usb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看起来容易      查问题难     这种情况一般放弃了    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我记得以前碰到过,好像换了个排阻就好了。

网友:
有点位好修,没点位就有点麻烦

网友:
把电阻去掉

网友:
usb附近的排阻

网友:
学无止境,刚解决个问题正在沾沾自喜,结果就看到了不懂的~

网友B:
换USB旁边排阻试试,

网友:
支持楼主,路过,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USB旁边排阻试试,

排阻都是正常的,目前还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C(2023-08-15):
引用 网友A:
把键盘插上去,挨个试,就能知道是那个一usb坏了

知道是 某个坏了 , 你有什么好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是 某个坏了 , 你有什么好招

先量电压,然后再跑线路,一般可能电阻变质了,也有可能是其他问题

网友D:
用点位图 查南桥 USB_OC# 肯定 有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点位图 查南桥 USB_OC# 肯定 有偏低的。

排组拆下来都量过,都没有问题,不知道哪个坏了:kuqi:南桥也没发现什么异常的,5v3v都出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