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开卡卡在SPI这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6-04):
主控是rm1135,黑片颗粒应该是镁光B47R的,好不容易找到固件了,开卡卡在第三步了。

网友:
选择RDT试试

网友:
我也是,卡着错,试了N次

网友:
Уберите галочку с DL Mode. У меня после этого прошилось.

网友(点评):
先翻译一波:你可以试试取消选中DL模式。 Друзья России?

网友:
这个要补上SPI芯片才可以的。

网友:
Вот смотрите, всё отлично прошивается.

Video_2023-05-13_062456.wmv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上个板子图片看看

网友(2023-07-04):
膜拜大神,可惜权限不够不能下载

网友:
求固件 我的邮箱是88218586@qq.com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