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蓝屏 0X000000124怎么维修

楼主(2023-06-04):
机器型号:华硕K42JY
故障:放视频会蓝屏,每次放视频都会死亡蓝屏蓝屏代码是0X000000124,CPU温度很高,代换过内存,重做过WIN7 WIN8 WIN10系统,打官网驱动故障还是依旧,刷了4个BIOS还是一个吊样,后面想到同行说过是不是CPU的问题,代换CPU试试,就换了个CPU,在放视频测试不会蓝屏了,就算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CPU蓝屏怎么修好它,谁维修过这种蓝屏的CPU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很简单用光刻机重新刻录就好了

网友:
还要修CPU,

网友A:
全宇宙还没有能修这个问题的,全球唯一的制造商也就是重新做一个,二次回炉好像他自己也做不到

网友:
你去问问当初教你维修的师傅,问他有没有人能修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宇宙还没有能修这个问题的,全球唯一的制造商也就是重新做一个,二次回炉好像他自己也做不到

全球合适,全宇宙未知99%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