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HUAWEI D6笔记本 板号DA0H9RMBAF0 REV F BIOS

楼主(2023-06-04):
修好一台华为HUAWEI D6笔记本,开机进系统后屏幕不显示,修好后用编程器备份的BIOS: DA0H9RMBAF0 REV F   笔记本 DA0H9RMBAF0 REV F

网友:
总大小32M,用RT809F备份

网友:
有空,你能发贴分享维修过程就好了。

网友A(2023-12-06):
楼主,请问一下,这机器不插电池能不能上电。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这机器不插电池能不能上电。感谢!

很久了,不记得了

网友(2024-04-07):
D6 还是D16?

网友B(2024-08-26):
你好 我这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请问你是修的什么地方 谢谢

网友:
很久了,不记得了,搜索了一下,应该是D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这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请问你是修的什么地方 谢谢

太久了,不记得了

网友(2024-10-30):
引用 网友C:
HUAWEI MateBook 16s DA0H9RMBAF0 13代的机器你都修到了。我有图有点。

已经修了好久了,暂时不需要图纸和点位,如果你能分享,肯定能帮助到后面的人

网友(2025-08-04):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一下,这机器不插电池能不能上电。感谢!

不插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2025-11-08):
用什么编程器刷的809F识别不了呢

网友:
夹子可能不行,要从主板上取下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