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笔记本看电影有短竖条状雪花点

楼主(2023-06-04):
华硕笔记本播放电影的时候图像雪花点很多,看桌面不太明显,比如资源管理器的功能键周围有一些小点点。如果禁用独立显卡的驱动,清晰度变低了,但是没有一点雪花点了,这是什么问题,有高人指点一下吗?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A:
显卡这块的问题,你可以先对显存进行重新植球看看,不行的话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这块的问题,你可以先对显存进行重新植球看看,不行的话就是显卡问题了

谢谢,你的提示,thank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