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 没待机不触发 艰难维修

楼主(2023-06-04):
    今年生意冷清的要命,昨天同行拿来个T410说不开机  大概说下价钱  不换桥情况下基本大家都懂 所谓的同行价   插电看下电流0.002隔离都不过   直接拆机吧   简单看了下板子   没进水 腐蚀  有点灰  图纸打开查电路吧    隔离2个控制信号DISCHARGE2  0v正常 ,-PWRSHUTDOWN  0v 不正常   ,正常应该3v  找信号来源   U61 BD41760KVT 45脚发出来的0v  查这个芯片时候发现问题看下图纸  烧的是U61 59脚主供电R422  R413 难怪发不出来信号  都烧成鬼样子了      打下阻值 芯片这边直接对地了0欧 拆了电容 依然对地,就这个鬼芯片 多少年都没换过了   还是那时候修T61 T60 T400 T500那段时间换的多    发货吧  没有芯片   烧爆的电阻直接换了2个0欧电阻   第二天芯片装上  以为机器就这么好了呢   插电还是0.002   测下T61  59脚还是没电  看图纸找下VREGIN20 哪来的 4个保险 插电测下F5 一头20v   另外一头没电  就它了换吧   保险太小没一样大的  找个小电感代替 搞定   完美在插电  自动上电了  终于搞定了  心里有点喜悦 尼玛  这又是什么情况   我还没装电池呢   提示个毛线啊  报错0190  等几秒关机了   有点尴尬   问题有点多心里一阵不爽    这都要收钱了   继续干吧   首先想到的是充放电芯片 看看BQ24741   开机测下28脚主供电0v   果然有问题  打下阻值0对地了  拆电容依旧  拆芯片无穷大  不用想换芯片吧  鬼芯片又没有   发现有BQ24751  脚位对比一下  有3个脚定义不太一样  可能会影响充电 放电  也没有一样的芯片  不想发货了  又增加成本还得等一天    就用BQ24751代换试试吧   放凉测试  依旧报错0190   有点心累    什么信号影响的呢  打开原来资料看下   居然是13脚 -EXTPWR 这信号逻辑高低影响   测下13脚3v  不正常,应该为低,去了老多地方了  U28_PMH7   U61_BD41760KVT   U23_H8s  看着都头疼  直接强制拉低收工    和同行说电池用不了    同行说无所谓  客户电池本来就坏的   最后我也没搞明白是不是用BQ24751代换不行  还是怎么地  收钱完事   在修下去没必要了   就收那么点钱  装机进系统测试  一切OK   亮机图忘了拍  机器都送走了 钱都收了

网友A:
THINKPAD 的比较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INKPAD 的比较难搞

  以前刚会修机器   就怕遇到 ThinkPad的   H8S  TB芯片   好多大芯片   复杂的很

网友B:
点图都有,很配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图都有,很配服楼主的耐心

今年这生意惨的一笔哦   赚点吃饭钱    感觉还不如修主板舒服

网友:
还好现在THINKPAD不用这经典电路了。

网友:
硕哥修机 修女人活都好

网友C:
-EXTPWR这个信号问题导致0190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EXTPWR这个信号问题导致0190报错

好多年都没修过这种问题了   一下不知道哪个信号  还翻下以前资料看看  才明白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老破机器了  简单修修   太复杂了 都不划算

网友D:
“居然是13脚 -EXTPWR这信号逻辑高低影响”大神是怎么判断到时13脚影响的报错的,可以分析一下看看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是13脚 -EXTPWR这信号逻辑高低影响”大神是怎么判断到时13脚影响的报错的,可以分析一下看看吗,感谢 ...

-EXTPWR 这个信号是3v逻辑错了 后面去好几个地方  其中一个过二极管转换为-EXTPWR_EC到H8S  H8S收到高电平的-EXTPWR_EN   直接发出错误逻辑的BATMON_EN      开机显示就会报电池电量低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