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ostro 3400-版号LA-K034P声卡通病干CPU翻车现场

楼主(2023-06-04):
设备管理无声卡,看论坛是通病,有大佬说干CPU就得,有人说不行,到底行不行还是要自己干才知道,重植CPU之后电流0.014不触发直接翻车。检查了CPU外围确认没有掉件之后再来重植一次,这个主板加热后会变形可能是这个原因难度稍高,所以劝各位干CPU请慎重。第2次上的是0.4的锡球,主板焊盘不要拖太干净,烙铁头拖过去就行,保留一点锡在焊盘,第2次值好之后成功触发上电,装机后进系统查看声卡,依旧是不见其踪影。维修暂告一段落,花费数小时成功当一回杨白劳。

网友:
是不是CPU本体损坏了。

网友A:
装个USB声卡里面,改下线

网友:
遇到过 不是重置就是cpu坏

网友:
这种二合的CPU,是真头疼

网友:
用0.45的锡珠

网友B:
拿走了吗  如果没拿走我有办法指导你修好

网友:
这种太难修了!整得头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拿走了吗  如果没拿走我有办法指导你修好

电脑还在, 指导成功有赏

网友:
第一次就用0.45不行,标准应该是0.4

网友D:
楼主干这种U之前需不需要给客户报风险呢,我这一报风险客户就不修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修好了 公布一下

网友:
这款的声音有两个通病,一个掉驱动,一个开声音大之后掉驱动

网友:
0.4的锡球,主板焊盘不要拖太干净,烙铁头拖过去就行,保留一点锡在焊盘,第2次值好之后成功触发上电,一般这种CPU我是0.45锡球

网友:
呵呵呵,干维修哪有不翻车的,偏偏你的话风看似潇洒实含无奈,“大家都一样”安慰一下。

网友:
遇到几台了没声音,直接放生了

网友:
感谢楼主做的实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干这种U之前需不需要给客户报风险呢,我这一报风险客户就不修了

为啥你的等级是粉色?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拿走了吗  如果没拿走我有办法指导你修好

我手头有2块这板子,也是声音时有时无,可以联系你吗

网友:
还不如改一个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手头有2块这板子,也是声音时有时无,可以联系你吗

加v  1521774328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还在, 指导成功有赏

加v15217743282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你的等级是粉色?

粉色不是很正常嘛,黑色才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你的等级是粉色?

必须要给客户报风险,我这边大多数客户以为是小修一下就OK了,实际上主板8成U坏了,要换U或者退机。

网友:
查声卡条件啊,不要动不动就搞桥

网友:
失败离得成功又进了一步,因为又获得一个经验。

网友G:
我接几台了,都是同行送过来的,安装系统后声卡安装不好,要不安装好了开机就掉,我都搞定了,不是CPU的问题。我收50一台,看来下次收100一台了。

网友:
会不会根本就不关CPU的事呢

网友:
做维修经常都可能遇到白干一场的事儿,哎。

网友:
现在外围接口故障也可能翻车了,以前小心一些就行,现在小心也不能保证不翻车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装个USB声卡里面,改下线

USB声卡没有功放 能带的动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H:
USB声卡没有功放 能带的动喇叭?

笔记本喇叭功率很小 加一或二个三极管就能推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USB声卡没有功放 能带的动喇叭?

不会搭,TB上很多迷你大小的功放板卖

网友:
我这就有一个这种问题了,放弃了已经

网友:
还好有惊无险,现在CPU故障率高,报风险客户不干,不报风险自己不想干,难呀。亏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接几台了,都是同行送过来的,安装系统后声卡安装不好,要不安装好了开机就掉,我都搞定了,不是CPU的问 ...

手上正好有一台 可以有偿指导一下吗

网友:
这故障目前还没有修到 谢谢你的实验

网友I:
最后有结果了没,这机器没声卡真的通病了,我也遇到一个,看论坛上都搞得神神秘秘的,有干CPU好的,其他的还在装神秘,不知道楼主最后搞定了没

网友:
外接小音箱好   手上一台客户一听直接不修了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I:
最后有结果了没,这机器没声卡真的通病了,我也遇到一个,看论坛上都搞得神神秘秘的,有干CPU好的,其他的 ...

已经退机了

网友:
这进系统各功能正常吗

网友:
为啥你的等级是粉色

网友(2023-09-15):
我叫客户买了个USB声卡,外接音响用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是系统导致?我早几日搞了台11代DELL,客户反馈没声音,我也是傻更更开盖检查了三天,该测滴位置都曾测试过是正常滴,放了几天没管,然后有个客户要定新手提也是戴尔12代,机器回来后要求更换WIN10,于是常规装系统,结果懵逼了,没声卡??????????于是连换了几个系统都找不到声卡???、问供应商也是懵逼了,但他们发货前测试都正常但是WIN11系统,于是我换了一个最后滴WIN10完整版本,结果装完驱动进行系统声音正常了

网友(2024-10-26):
LA-K034P 图纸

350L LA-K034P.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