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维修一台多年前的联想c325

楼主(2023-06-04):
接手维修一台多年前的联想c325老机器,故障是开机可以触发,屏幕黑屏,电流显示只能跑到0.55左右,在论坛里找了一圈没有相同问题的,于是查了主板各大供电正常,以防万一还是用论坛里朋友们发的BIOS文件刷了一遍,故障依旧,最后考虑可能是CPU问题,用热风枪加热了一会儿开机可以了,估计要上bag焊台才能搞定。发给朋友们看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不错哦,图片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这原来是一体机啊

网友:
还是上BGA.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

网友:
这个还有人修主板啊,就算好的五十块钱有人收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大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扣一个cpu上的电容就好了,通病,有和这配置一样的联想台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扣一个cpu上的电容就好了,通病,有和这配置一样的联想台式

:这个不是跟台式机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一台机有点老哟。。。
     不过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跟台式机一样的问题!

照样扣了试试,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