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战神Z7 板号:P655HP60

楼主(2023-06-04):
测量1V 3.3v 电感都短路了。拆下南桥发现不短了了。
重新买了一个二手南桥芯片,贴上后3.3v不短路 但是1.0v 还是短路。
拆下二手南桥 测量上面的电容没有发现短路。
请问各位是二手南桥坏了,还是我焊接的手法有问题呀??

网友A:
这个桥本来就坏的多 你还搞二手的  还有就是你的手工我们也不清楚 怎么给你判断 还是在去弄个新桥吧

网友:
V1.0那个在线阻值在一二十殴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桥本来就坏的多 你还搞二手的  还有就是你的手工我们也不清楚 怎么给你判断 还是在去弄个新桥吧

好的,现在拆下桥,发现3.3都没出

网友B:
这个应该是30w的南桥吧 30w的南桥我觉得坏的不多 你要是焊上短路 再从料板拆别的南桥上去试试   这个机子好像触发才有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30w的南桥吧 30w的南桥我觉得坏的不多 你要是焊上短路 再从料板拆别的南桥上去试试   这个机子好像触发才有3v

应该触发才有5v。现在贴上南桥就短路,不知道是南桥问题还是自己焊接的问题,我打算再买个南桥

网友:
二手南桥是个啥子,意思是测试的吧

网友:
支持下,我也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昨天刚刚修好一台神舟Z7,

网友:
手法有问题,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