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版号GK7CP6S来个有意思的刮骨疗伤——换桥 哈哈

楼主(2023-06-04):
    这个机器非常有意思   客户拿来一个神舟游戏本   说是能开机 进系统  就是所有USB都用不了    开机试试  确实如此   鼠标灯也亮  就是识别不到   老司机都懂   报价换桥    简单和客户说下有风险    客户同意修   直接拆机  拆桥了   拆完没仔细看   拖完锡才发现   桥下面糊了  板子也糊了   这机器有图纸  有点位
直接烧个洞  我挖了几下  里面糊了  看点位V23是一个+3.3VA 电压打下阻值

跑去+3.3VA电感  打下阻值   只有可怜的5欧    继续挖吧     还不敢用力  怕旁边的点给挖没了   也没有显微镜   肉眼慢慢挖    挖挖测测   反复测阻值    一直到阻值恢复200多   不短路了   想从旁边借3v供电过来    看点位发现   周边除了地  就是1.05v  没戏    翻过板子发现   过孔可以搞 周围电阻离的很近   直接开始行动

固定好   结果有点歪    我后面还用吸锡线拉出来绕个圈圈     才装桥    老天赏饭吃   装上桥  刷个bios   亮机测试USB键盘 鼠标  一切正常     还好价格可以    以后这种真要搞个显微镜   不然太累了

网友A:
桥下烧糊,这还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下烧糊,这还第一次见

  我也第一次见    所以觉得很好玩  哈哈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B:
这个搞起来有点牛了!

网友:
  边上电压不一样  不然给它连一个3v  就可以    背后就它一个独立孔 不会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搞起来有点牛了!

   我也是第一次这么修   没见过桥下面烧的     看起来就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这么修   没见过桥下面烧的     看起来就很有意思

这地方打孔你也不怕上到板层的线路算你运气好

网友:
这个有点牛了!

网友:
搞维修,有显微镜会方便很多

网友D:
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

  还是要小心点   不敢用力挖  旁边点挖没就不好玩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第一次这么修   没见过桥下面烧的     看起来就很有意思

孔里面烧糊的厉害  里面很大空间   然后怕这个问题  用的漆包线  用3秒油固化的 线在中间悬空   背后空看了一下  只有这个点是独立的  和旁边不影响

网友E:
有点集迷恐惧症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集迷恐惧症啊,哈哈

   还好间距稍微宽一点    不然真是要真个主板都废废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过 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 直接放弃了

钱太难赚了   看着还是修修吧   客户的价格还是可以的   我都是桥价钱3倍以上报价

网友G:
这机子居然跑到你那里了,我收到时看到了南桥底部需要挖洞,果断放弃了,怕返修

网友H:
这个是通病,遇到好几台了,有的只是烧掉一层,飞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子居然跑到你那里了,我收到时看到了南桥底部需要挖洞,果断放弃了,怕返修

谢谢兄弟赏饭吃  哈哈哈   你要是干了   我昨天又吃不上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通病,遇到好几台了,有的只是烧掉一层,飞根线就可以了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呢   觉得挺好玩 就发出来  分享一下

网友I:
牛,要我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牛,要我就直接放弃了

兄弟  有没有觉得今年的钱好难赚哦    好不容易来单赚钱的   想法设法赚到这个钱

网友:
挖一挖一麻袋钱钱

网友:
后山去挖,一挖一麻袋   一挖一麻袋

网友J:
因趣斯汀   第一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因趣斯汀   第一次看到

   为了钱    逼得没办法 只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因趣斯汀   第一次看到

  修这个机器之前  我也没见过这样的   这机器就是USB不能用 可以开机  触摸板 键盘都可以用

网友(2023-08-01):
哥,T480s,电压5伏,能修吗?看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