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者1000瓦电源开机保护,风扇转一下

楼主(2023-06-04):
海韵代工,保护芯片wt7527v,开机保护,但各路电压并没有问题,上示波器检查过,强制开机电压都是正常的,目前就是pgo没有输出,pgi开机也是有电压的,找不到哪里有问题。启动瞬间各路电压都没有过压欠压,pfc电压也有390伏,之前认为没接负载有空载保护,但接上主板也依旧。7527芯片换过几次,可以排出芯片原因。现在是没有思路了。

网友:
-12V电压正常吗?

网友:
都是正常的

网友:
欢迎各位大神指导,不然死不瞑目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先补焊PFC的电压检测电流检测电阻,补完了看看,不行直接换保护芯片,再不行的话,就换输出端电容,再不行,用脚踩掉卖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补焊PFC的电压检测电流检测电阻,补完了看看,不行直接换保护芯片,再不行的话,就换输出端电容,再不行,用脚踩掉卖废品

如果按你这个思路,我就不用这里发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补焊PFC的电压检测电流检测电阻,补完了看看,不行直接换保护芯片,再不行的话,就换输出端电容,再不行,用脚踩掉卖废品

而且这个电源很新的,和海韵Prime 钛金版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基础元件可能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做工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而且这个电源很新的,和海韵Prime 钛金版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基础元件可能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做工很好。

说实话你又不行,真以为我是说笑?

网友C:
重点看下第9脚电压,这个脚应该连接着一些电压检测。之前碰到过类似情况发现9脚连接的几个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不敢弄,怕被电

网友(点评):
隔离变压器安排

网友:
贴片如果有胶清理一下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你又不行,真以为我是说笑?

感谢你,我也修过很多电源,你说的方法我也清楚,就算是电源也不能保证每个都能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点看下第9脚电压,这个脚应该连接着一些电压检测。之前碰到过类似情况发现9脚连接的几个二极管击穿了

9脚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的

网友:
说实在话,修过几十个电源,不注意也被电过好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9脚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的

电压对不对的

网友C:
据说这个有空载保护,记得上板测试

网友:
电压为零,从芯片资料上看,9脚也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个有空载保护,记得上板测试

已经接上主板试过了,一样的现象

网友B(2023-07-19):
后续:前后经历了很长时间,修不动就扔一边有空再研究。终于找到保护原因,通过仔细阅读wt 7527文档,测量发现I33电平高于V33导致保护,为啥高不清楚原因,外围电路也没问题,尝试把i33引脚断开,pg电压有了,各路电压及pfc 电压正常,终于有了眉目。虽然还有点问题(pson 信号有时候无法到达芯片,也是很奇怪,还研究研究),不过还是很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续:前后经历了很长时间,修不动就扔一边有空再研究。终于找到保护原因,通过仔细阅读wt 7527文档,测量 ...

真不容易!,维修电源真是个细活

网友:
1k电阻接+5V,瞬间肯定有电压,PGO还有一个接电容,这两个中间还有一个控制电路:
或者20欧+二极管到PG
或者150电阻+k72可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
楼主都上专业设备了都没解决,有条件的话可以对比一下好的机器再分析分析

网友(2023-08-24):
巧了,昨天我刚刚修好一台酷冷至尊RS-500-PCAP-A3,这个电源故障现象与楼主说的完全一样,更换了N多元件,除了WT7527,还换过339的运放,后来逐个查这个芯片外围阻容二三极管,也是没有发型问题,最后没有办法把101 102等几个贴片补焊了一下,短接WT7527的2-3脚,同时加挂一个希捷500G硬盘,这下再测PGO也有了,上电脑主板测试2天,完全正常。

网友:
PGI通电多少伏?强制开机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