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修了两个多月,分享给小小白

楼主(2023-06-04):
上次那个机架b350不定时死机,上4代u进不去系统。发帖求助无果。各电压都正常
换了cpu供电的电容,换过桥,不行,然后换主控。这下好了,直接点不亮,前后换了三个都不亮了,然后查到是vdd的2.2电阻断了。更换后开机,冒烟了,妈妈的烧了一个上管,手摸了一下主控然后手指起了一个泡。
换回原来的主控芯片问题解决,不死机了,上4代u也正常了

网友A:
慢慢细致的检查,就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细致的检查,就能找到故障点,

开始就测了核心电压正常,波形正常。而且用2600玩游戏也正常,谁会想到是主控供电引起的呢

网友:
换主控也不行,是什么鬼,必须要换原来的?

网友:
死机原因,vcore供电不稳定。

网友B:
B350 怎么会上4代U呀。B85才上4代U吧。是打错了还是没有说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B350 怎么会上4代U呀。B85才上4代U吧。是打错了还是没有说对。

他这个是AMD的,你既然不知道?专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