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下 3V 5v 波型 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3-06-04):
型号:989-opsc(学校的教学一体机)
  故障:不触发,没有3V  5V. 测:3V 5V 电感 阻止 408和448
3V 5V 芯片用的是8205L   8脚VREG3  3.3V 17脚VREG5  (5V)  16脚vin:19V      1脚TRIP1 和 6脚TRIP2 3v 5v 的EN, 2V 左右。
示波器 测3V 波型如下:

5v 波型如下

8205L 也换了。还是不行。大家给看看是那里的故障。

网友:
3V过压保护,更换3V后级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点评):
3V 5V 换了就好了。谢谢

网友:
5v正常,3v的确应该是保护了,查后级或者ovp 条件

网友:
就是3v 5v 滤波电容的事,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