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400Pro

楼主(2023-06-04):
M7400Pro解决联想打印机显示正在接收数据的问题,  复印正常打印就屏幕正在接受数据不运行直接刷个打印机主板上的BIOS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不是说张数打印张数清零也可以吗 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自己也有备份的固件等遇到了直接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张数打印张数清零也可以吗 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自己也有备份的固件等遇到了直接刷看看

张数清零的话直接手动清掉就可以了

网友(2023-08-01):
正好遇到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