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RedmiBook Pro 15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23-06-04):
       小修:RedmiBook Pro 15
         进水不开机
                本帖一千字,耗时2个半小时维修成功

修机人,修机魂,修机修的好光棍少不了。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打的好的继续打工。

      机器型号:小米笔记本redmibookpro15

板号:bm5124_v1.3

故障现象:插电有升压19v 不触发

维修过程:1:无待机,不触发

①:小米笔记本RedmiBook Pro 15  进水不开机  送去检测过,无法确定故障。  遂送修到我这里。

拆机拆出裸板,进水的机器和二修的机器一定要先拍照,再去处理主板。

尤其面对这种没有图纸,也没有对照图片的机器。仔细观察,在动手。

②:用万用表打各个电感的对地,并未发现直接对地短路的。

插入适配器,已经升压19v, 但是主板上没有量到3/5电压。

显微镜下观察,发现丝印为AQQ的芯片附近有电阻腐蚀。

③使用迅维查询助手查询丝印aqq 型号MP8759GD

2:分析MP8759GD工作原理

④找到芯片规格书,一共12个引脚,  对比芯片的摆放,找到发黑的电阻是6脚BST  阻值已经变大了, 参考规格书,采用的是3.3欧  , 图纸上采用2.2欧,

换了一个2.2欧的电阻,  机器还是待机无反应。

⑤仔细查看规格书,  发现这个芯片的输出电压是可调的,从1v-5v都可调。也确定不了到底是输出多少v的电压。

插电电感上还是有0.022的电压,

还是直觉应该修这个电压,而且就这个位置有进水。

⑥ 还是按基本盘来,仔细分析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开启,反馈,输出。

先查供电第一脚vin,1脚vin翻译:支持4.5V-26V的电压输入。12脚EN 开启,估计都是3.3v

随即一量,供电12v   开启0.5v。 开启没有,找到问题点了。这么容易吗?

对着板子看,经过一个电阻直接进入12脚开启,怎么都感觉不对,旁边的还有一个空位,

在显微镜下看, 怎么都不像有装。

      在翻看规格书,仔细查看。  发现开启怎么都是经过两个电阻分压的。

还是这里有进水掉件,量上分压电阻1m 下分压补一个510k的电阻。

⑦再次接入适配器,机器还是没有待机,电感上面的电压还是没有动静。开启3.3还是没有。怀疑芯片进水损坏,  上个买

的全新的五块一个,vin电压变成3.3v,  开启还是0.5v

电感没电压,怎么问题还不对了呢。此时陷入纠结中了,时间都过去1个小时了。

放弃的话,在捡起来修估计没心情了。

问了一下大佬。在等大佬的时候,想了想还是在换一个芯片吧,芯片问题坑人不少,

翻箱倒柜一会,终于在料板里面找到了一个,拆机装上.。

     机器触发,上电了,亮机。 维修结束。

总结:

PL4 芯片丝印AQQ           MP8759            输出3.3v

    PL3 芯片丝印DTREBC   (SY8370C)     输出5.1v

Typec升压19v

公共点  12v

双bios  采用3.3V 电压供电。

最后工厂的大佬,还给我传了机器的时序图。

给大家一起参考。

 会员950561100鑫豆2025-9-4 11:38
 会员131048100鑫豆2025-9-2 14:26
 会员1084887100鑫豆2025-8-23 13:06
 会员112677100鑫豆2025-8-21 23:06
 会员588934100鑫豆2025-8-20 11:00

网友A:
一入维修之门,从此皆无红颜。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秒杀

网友:
在这个修机如吃快餐的时代,楼主还能从百忙之间抽时间发帖,分享维修经验,值得称赞

网友:
牛批已经不足以表达我的心境

网友B:
我有个小米air13,放半年了
一切电压正常,开机测bios波形感觉也是正常在跑码,就是不显示键盘灯也不亮。cpu显卡也是正常发热。bios也刷几十个了。球解

网友:
进水机需要运气加技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入维修之门,从此皆无红颜。

那叫   一入维修门,从此断红尘

网友C:
芯片问题其实比修不好机器还要恶心,本来就是个换芯片的问题结果买到的芯片全是坏的,卖假芯片的真是全家暴毙哦

网友(2023-07-27):
引用 网友C:
芯片问题其实比修不好机器还要恶心,本来就是个换芯片的问题结果买到的芯片全是坏的,卖假芯片的真是全家暴 ...

昨天从马云哪里卖了两个25710上板测试一个好的一个坏的 直接无语了

网友(2023-08-26):
楼主 入行太深  了绝红尘

网友(2023-09-26):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小米air13,放半年了
一切电压正常,开机测bios波形感觉也是正常在跑码,就是不显示键盘灯也不亮。cpu ...

有换屏试过吗

网友(2023-11-26):
学习了,这种没图纸的搞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怎么豆子买不了

网友(2024-01-22):
芯片问题真是头疼,太多翻新的,现在买芯片都是直接买拆机的,反正都是碰运气,起码还便宜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