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05):
客户怼12v炸了哪个哥哥有这个

网友:
只要音箱都是好的,可以用某宝提供的蓝牙数字2.1功放模组直接改,成本也才几十块钱。效果也好
是升级老音响很好的方法
升级之后,直接可以连手机蓝牙播放音乐,也有带USB和线路输入多种

网友:
电源接口处应该有保险电阻被烧坏。

网友:
图难找,再找个同型号的对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