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8耗电快(尾插损坏导致漏电)

楼主(2023-06-05):
苹果8耗电快(尾插损坏导致漏电)

【故障机型】苹果8

【故障现象】耗电快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8,客户说手机放在兜里掉电很快,息屏状态下手机也会发烫,正常使用一两个小时就没有电了,晚上睡觉前充满电,第二天起来就发现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

苹果8耗电快 图1

      这种情况肯定是主板有漏电造成的,要不就是电池老化严重,将手机开机插上爱思助手,检查电池健康度,发现电池健康度是100%。将手机拆开,发现手机是换过电池的,。那这个电池健康度就不可信了,将主板取出,单板上电,发现待机没有漏电,按下开机键电流起跳正常,等主板开机后观察待机电流,发现也正常。说明主板关机无漏电,起跳和待机也没有漏电,那最大可能是电池或者其他外配导致的漏电,将主板扣回后壳内,扣上所有排线开机,发现待机正常,但是起跳电流变成300多,开机后电流也变大了很多,说明有外配损坏导致漏电,将外配逐个排除,最后发现是尾插损坏导致的漏电。

苹果8耗电快 图2

找来一条好的尾插更换上去,开机测试放视频,电量掉的不再很快,恢复正常耗电速度。

苹果8耗电快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进壳件内,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了,测试手机的WiFi蓝牙,声音,充电,指纹,照相,打电话等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又多了一种故障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