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20H 版号NM C911 显存供电短路

楼主(2023-06-05):
Y7000 2020H 版号NM C911 显存供电短路 完全对地 供电的上管被击穿 拆显存 拆到第四颗不短路 现在阻值是15,8 求正常的主板显存供电PL8201阻值 显卡核心供电PL7502阻值

网友:
这个得有人修过此机,而且平时养成做记录的习惯才行,或者正在维修这款电脑。

网友:
排除短路以后直接上电跑mats啊,这种情况大概率都是核心和显存一起带走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大概率都是核心和显存一起带走的。

网友:
10多三四十都在正常范围,这个没有全部玩完运气不错,不过是不是已经损坏还得换上一颗测试

网友:
y一般都是带走和显卡一套

网友A:
我在修!直接全拆了6个显存!核心也拆了!我目前换上去!屏幕不亮大小写能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修!直接全拆了6个显存!核心也拆了!我目前换上去!屏幕不亮大小写能切换!

核心 显存都换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核心 显存都换了吗

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换换换换换换换换

我这个拆掉全部显存 显存供电有58.6组织 开机花屏 BIOS里面改一下视频输出选项 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拆掉全部显存 显存供电有58.6组织 开机花屏 BIOS里面改一下视频输出选项 就正常了

核显输出可不正常了咋的!客户能接受的话你可以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