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450 不触发

楼主(2023-06-05):
接到顾客一片V星B450M BAZOOKA PLUS主板 。触发无反应 。

去掉CPU 再次触发,可以正常上电。装装CPU 就不能触发,无反应。

不上CPU 测试各项供电 都正常。判断CPU损坏 换一个CPU测试后 触发正常 。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发现有几个USB 不能使用。再次测试USB数据和时钟发有短路。。测试发现是防静电二极管损坏。直接更换 。USB可以正常使用。次主板:AMD4 不上CPU 也能触发。还能产生CPU电压。怎么像inter时序。。

麻烦加一下分啊!

网友:
,高手致敬。

网友:
AMD的32.768都是连U得,现在真没有研究过AMD时序

网友:
我有个inter主板不上CPU有电压,按上无CPU供电,cpu装到别的机器上又能正常工作。什么情况啊
大佬

网友:
楼主解决拉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好久没修AMD的板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点东西

网友:
AMD的就这样。

网友:
主板比较新,修得不错!

网友:
现在的主板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不是越来,越不好修。而且维修费越来越来越低。。低。。。第。。。根本不够人工和花的时间成本、。。。。。和人工技术。。。。 很多主板没有意义去维修。。。。。

网友:
你看那,上寨华南主板  用的二二手芯片做零件。做主板。。。这年代也够厉害的。。。。还保修3年 。。。。

网友:
我的技嘉主板不触发,没有点位图怎么办。

网友(2023-07-21):
B450M BAZOOKA PLUS主板图纸谁有

网友:
烧u主板 好吓人。。

网友:
VX主板AM4主板,有专门芯片发出SLPS3所以没U可以上电,其他主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