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310MHC2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3-06-05):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着潜水 很久没有正儿八经修过机器了
前两天有个朋友拿来一张 映泰H310MHC2主板。

修台板不是我的强项,于是修修看就当练技术了。修不好的话让客户在买一张
量了下 供电,发现CPU供电没有
CPU供电用的是RT3606B 找来数据手册

查第27脚 EN无开启电压

CPU供电芯片RT3606B 开启信号 是由SLP_S3_N和V_SA_IO 分别控制两个三极管产生的(此处参照映泰 TB250主板图纸

通过跑线找到Q60 和TQ1 按图纸分析 TQ1和TQ2必须都为高电平 才能产生CPU供电开启电压VCORE_EN
分别测试TQ1和TQ2 的b脚 TQ1没有测到电压 在TB250上 V_SA_IO是由APW7120K产生。

但此板经过跑线后 发现V_SA_IO是由q75产生,测量Q75第1脚无电压,测量G脚只有0.4V电
G跑线连接到了U6第一脚上

U6是AS324MTR运放

查看数据手册后 第一脚要输出一个高电平 那么2,3脚必须有标准电压输入才行
测试U6第2,3脚无电平输入

跑线后图中两个 三极管经过转换控制U6第3脚
测量后为左侧三极管损坏,拆掉图中三极管后  Q75产生1.05V  此板至此修复

网友:
写的很详细,加分鼓励。

网友A:
我好奇你是这怎么知道,脚定义的?都是英文

网友:
有图纸还好,很多二三线板没图纸难搞

网友:
幸好有图纸

网友B:
我就是查到所有供电正常 就不知道下一步要干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你是这怎么知道,脚定义的?都是英文

我还真没法给你解释,看的多了 自然就能找到规律,做维修要学会举一反三

网友:
没图纸  用的250的  60%一样 像CPU供电  开启信号这种不一样 就得跑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查到所有供电正常 就不知道下一步要干啥了

下一步就要开始赌了

网友:
会修笔记本的修这就根玩一样。这比笔记本主板简单几百倍吧

网友:
台式机主板  收不了几块钱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这个很实用,学习一下

网友:
扎实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