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脚不用焊吗?

楼主(2023-06-05):
最近我的电瓶车充电器出了问题,有时充电有时不充电,轻轻碰一下就好了,今天怎么敲都不行。我拆开看了一下没发现哪里有问题,这两个脚是变压器上的,不用焊吗?

网友:
不用焊,本来就是空脚位。

网友A: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板子上有没输入输出电压,有输出的话一般都是线坏了。还有看一下几个点解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板子上有没输入输出电压,有输出的话一般都是线坏了。还有看一下几个点解电容有没有鼓包

没有电容电阻坏,把充电器侧着放就行了。也没有看到有虚焊

网友B:
是不是虚焊了。查查线有没有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虚焊了。查查线有没有断的。

正常情况下只要通电绿灯会亮,现在就是平放绿灯不亮。然后则着放绿灯亮,没有发现虚焊。

网友C:
先查查线有没有断的?

网友:
这2个见是空脚位,不用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查线有没有断的?

这玩意高压怕电死了没敢用表测电压,放大镜看了每一个焊点每一个电阻都正常。算了,等会出去买个新的,

网友:
先查看2根电源线有没有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