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93触发屏不亮

楼主(2023-06-05):
戴尔5593有触发电流到600Ma左右不亮屏,各项电压如图,测量Cpu不短路就是发热严重不亮屏,有大神遇到过不研究一下

网友:
没有明显短路的情况下,刷下BIOS试试

网友:
U和显卡阻值没有短路

网友:
刷BIOS完事

网友:
刷BIOS编程器入哪种的实惠好用

网友A:
刷BIOS编程器如果钱宽裕可以购买RT809H,1000元左右;如果嫌贵,将低标准可以购买RT809F,300元左右;还嫌贵,可以购买CH341,20-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编程器如果钱宽裕可以购买RT809H,1000元左右;如果嫌贵,将低标准可以购买RT809F,300元左右;还嫌贵,可以购买CH341,20-30元.

活少341除了慢也能凑合用,准备某鱼捡个淘汰的809F先玩玩,以后新款容量越来越大了

网友:
此机器 通病cpu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