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5 5500触发电流800左右不亮屏风扇狂转

楼主(2023-06-05):
戴尔G5 5500插电自动触发800MA,各项电压如图CPU供电0不出,之前在别家修刷过BIOS不行,有大神提供一下思路吗

网友:
换桥,这机南桥通病

网友:
这机器换桥一般给客户报多少

网友:
本来准备给客户报价置换主板了

网友:
这种板子  不是桥都是U

网友:
看楼上说的问题估计有点大。

网友:
上电时序图。看CPU有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换南桥 不行 就干cpu

网友:
赞同,南桥和U的可能性最大,建议换主板

网友:
换主板X宝提供3个月保修

网友:
现在维修最好买一台示波器对维修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G3 发热大。 售后买过二片板孑都有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大。

网友:
不是桥就是U

网友A:
我这有个G3的,一样问题。可以试试焊一下EC。不行的话按着CPU,可能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个G3的,一样问题。可以试试焊一下EC。不行的话按着CPU,可能有惊喜

感谢,明天试试,我手里现在一个G3一个这个G5,G3进水BiOS供电没有3.3飞线修好了,G3温度好高散热真垃,这个G5在我这十几天了还没出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明天试试,我手里现在一个G3一个这个G5,G3进水BiOS供电没有3.3飞线修好了,G3温度好高散热真垃, ...

我这个G3今早上重值CPU好了,这机器散热确实差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有图纸吗?跑一下时序 就知道问题也在哪里了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0.8几的电流感觉内存或者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