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液晶显示屏屏低1/3左右花屏,全屏横竖扫描条纹

楼主(2023-06-05):
显示模组都是大公司做出的面板,没破碎, 既然会有问题???都是有坏点修复的?一个像素点会影响一片区域?边板控制显示的各种信号vgh,vgl,vcom,ckv,ckh......似乎都没有问题,cof也没有腐池,氧化的痕迹。这种边板控制电路似乎没有完整的可参考的经典电路?

网友:
熊猫屏啊,我修过21.5的,屏角处有断线,侧边耳朵没有vgh,侧边耳朵的,可以飞线试试,不带的直接封到玻璃里面的,就可以扔了

网友:
会不会是屏排线有问题?

网友:
南京熊猫做的23.8寸。这个不要搞了 放弃吧。

网友:
没有什么搞头了

网友:
感觉是设计好了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