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M-PRO 应该是华硕通病系列,USB过流15秒关机

楼主(2023-06-05):
USB过流15秒关机,已经修了两片了。

可以量下这两个五脚芯片的4脚是否为0,只要4脚不是0的可拆下直接3-4脚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修ta台式赚钱啊不机主板  bu

网友:
收藏下,又经验下次就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
留个脚印 备用

网友A:
不是通病,很多是电阻问题,故障点不一样

网友:
这个和cpu有关,你是什么cpu?

网友:
华硕很多都是排阻坏

网友B:
请问第二张图是拆小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通病,很多是电阻问题,故障点不一样

这个不是坏排阻,就是5脚异或门坏,1-2脚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第二张图是拆小三极管?

拆5脚门芯片,直接短接3-4脚

网友:
华硕主板 usb15 秒有的跟电阻有关有的跟旁边的五角有关,其实这种现象根据图纸找相对应的 usb,oc 信号就行。

网友:
那不如su3c4电容换了,一拖锡

网友:
谢谢楼主让我这条评论加了1分 下载分

网友:
这个飞线飞的好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是很多  加经验

网友:
感谢感谢分享欢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和CPU有个锤子关系

如果你是三代锐龙,不信可以换一代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三代锐龙,不信可以换一代试试

这不神经病吗,这么明显的外围电路问题干CPU。没几十年脑血栓干不出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神经病吗,这么明显的外围电路问题干CPU。没几十年脑血栓干不出这事。

他这个设计应该是不同的CPU 不同的检测信号 我手里的是B450M-K  CPU是200GE  需要4脚低电平。本来修好了,但是不认M2,在捣鼓M2的过程中,又™坏了

网友(点评):
不过我懒得研究了...直接短接拉倒...研究为什么不认M2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神经病吗,这么明显的外围电路问题干CPU。没几十年脑血栓干不出这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5899-1-1.html

网友D:
现在一条飞线或一坨锡就能解决的事去怀疑CPU?脑子短路才去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一条飞线或一坨锡就能解决的事去怀疑CPU?脑子短路才去做。

6的,6到飞起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

网友(2023-08-16):
这个3 4短接, 是拉低那个3.3V就行了?

网友:
我拉低了一个, 还是不行, 要拉低2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