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选2进水二维机换好CPU,插上电池就降频

楼主(2023-06-05):
一台广州女大学生发过来的天选2,配置为5800H+RTX3060

据机子描述机子进过水给第一手看过,说是CPU坏了,要换CPU,可能对方没有条件换CPU所以没做成,就发过来让我们来看看。
机子收到拆量发现内存供电对地为0,马上找好的机子测试内存竟然没有坏,于是就跟他报换CPU的价,同意订U,第二天CPU到后装上,
焊接一级棒,装机打算一把过。恶梦开始啊:第一个恶梦就是第一次通电没显示,不过能通电CPU应该没问题了。然后没量内存供电只有0.6V不对哇,
内存供电应该1.2V啊,测量芯片条件都是正常,马上找芯片换上1.2V出来了,上电插内存久违的华硕LOGO出来了,心想这次应该好了吧,因为机子没有带
电源过来,没有办试深度测试,马上让大学生把电源寄过来,第二天电源到了插上咦进系统慢慢慢,卡卡卡,不应该啊,这可是8核16线的R7啊,
进系统就发现问题了,CPU降频只有0.38HZ,看了电池能检测到但没充电电量为0。顺着好奇心就把电池拨了,进系统主频马上上来了,鲁大师跑分正常
目前就卡死电池充电问题,CPU已经换好了。充电芯片BQ24780S,据说芯片1,2脚断线就会出现降频,但我这板并没有,芯片已经代换过故障一样,目前分析就是主板有断线地方
又或者是电池坏了,

网友A:
会不会是隔离管坏了,能正常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隔离管坏了,能正常充电吗

测试过没坏

网友B:
充放电芯片换过,隔离管弄过,电池不充电,你看看电池识别信号正常不,还有电池数据时钟两条线和EC充放电芯片3方通讯是否断路,排除没断路路就是EC,你这机器胜利在望了

网友:
这种机子短路好像电池会保护, 你可以换个电池试试。我前两天也是修到短路电池保护了

网友C:
电池识别信号有没有?电池数据、时钟两条线和EC充放电芯片之间有没有断路?最后就是EC和电池了。

网友:
电池的事,电池锁了!

网友:
进水的就别换cpu了,风险太大

网友D:
电池识别信号正常不

网友:
打光脚修主板,不怕漏电啊

网友:
最烦换cpu了 风险大 还不挣钱

网友E:
11脚和12脚I2C总线,相互连接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脚和12脚I2C总线,相互连接测一下

感谢回复,修好了,到电感一个反馈脚断线,SRP断线反馈失效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识别信号正常不

感谢回复,修好了,到电感一个反馈脚断线,SRP反馈失效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识别信号有没有?电池数据、时钟两条线和EC充放电芯片之间有没有断路?最后就是EC和电池了。

感谢回复,修好了,到电感一个反馈脚断线,SRP反馈失效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放电芯片换过,隔离管弄过,电池不充电,你看看电池识别信号正常不,还有电池数据时钟两条线和EC充放电芯 ...

感谢回复,修好了,到电感一个反馈脚断线,SRP反馈失效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回复,修好了,到电感一个反馈脚断线,SRP反馈失效不充电

这种查信号最麻烦了

网友:
修好就行了,虽然有点波折,毕竟结果是修好了,祝老板生意兴隆

网友:
换电池吧,要么刷电池固件就好

网友:
这个要看EC了,不可能是CPU吧

网友:
保护隔离管那两个全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