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250-HD3循环重启

楼主(2023-06-06):
板号:GA-B250-HD3
故障:循环重启
各大供电正常,不出CPU供电。ISL95866 VCC,EN测量都正常

网友A:
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一下试试?

对调过了,也重新刷过了

网友:
查下ok信号

网友B:
12v检测  5v检测  电压正常么     CPU供电  EN控制管  去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检测  5v检测  电压正常么     CPU供电  EN控制管  去掉试试

124,125检测pin都是正常的,2v

网友:
你好哪个OK信号

网友:
请查看我发给你的信息

网友C:
我也是这板子 ,等待修复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板子 ,等待修复结果

什么故障啊  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我2块250 都是重启掉电,不跑吗,CUP供电复位都是出的

网友D:
这个太老了瞬间有波形或者供电吗,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太老了瞬间有波形或者供电吗,是不是保护了

250不老吧哈哈,DDR4

网友E:
测量12v检测  5v检测

网友F:
你试一下换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量12v检测  5v检测

测了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试一下换个CPU。

换了两三个了,一样

网友:
应该总线供电没有出来,先修总线供电

网友G:
我的是GA-B250-D3H,修的想发火。有时候触发就掉电,有时候跑马掉电,有时候亮机一下就掉电,不会重启,掉电后可以重新触发,有时候又正常,124/125都是2V,还有别的检测都正常,CPU开启3V,CPU桥的温控信号也正常。CPU供电都有,掉电前,
你这个只能查查CPU供电芯片了,没什么头绪
还有CPU下面那一排电压都正常吗,一个0.9V,两个1.0V

网友H:
一看就知道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GA-B250-D3H,修的想发火。有时候触发就掉电,有时候跑马掉电,有时候亮机一下就掉电,不会重启,掉 ...

0.95V,1.06V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看就知道是通病

什么通病呢,谢谢

网友:
缺供电还好修,我这一个不缺供电的也是无限掉电重启,头都大了,

网友:
什么通病,楼主分享

网友:
按供电时序修

网友I(2023-07-07):
换 了95866 好了吗

网友(2023-09-20):
楼主的板修好了吗?我有块B360 HD3,也是一样的毛病,没头绪。。。

网友D:
楼主,干掉内存槽旁边两个nct3933试试,要是好了记得给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干掉内存槽旁边两个nct3933试试,要是好了记得给我加分

前不久把它当坏板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 了95866 好了吗

换上去一样的,不上小4P都一样

网友:
同样故障,该有的OK信号都有,各大电压就缺CPU的。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