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eno8不开机(电源损坏,开机键三极管损坏)

楼主(2023-06-06):
OPPO Reno8不开机(电源损坏,开机键三极管损坏)

      一台送修的OPPO Reno 8,由电源损坏,开机键三极管损坏导致的不开机。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一故障问题呢?具体步骤看下文。

      【故障机型OPPO Reno8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OPPO Reno8,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接到机器后我们直接拆机,OPPO的机器大部分喜欢用8V的电池电压,所以我们将电流表调到7.7V就足够开机了,夹电触发发现电流0-200mA来回跳变,有点像短路保护了。

OPPO Reno8不开机 图1

      这种电流我们直接测量电源附近有无短路就行了,用万用表测电源周边电感。发现有个电感阻值异常,虽然是给CPU供电的,但是阻值近乎为0,我们直接拆下电源,再测量此路阻值已经恢复了,说明电源有问题,更换新的电源开机测试,

OPPO Reno8不开机图2

OPPO Reno8不开机图3

      发现此时电流不触发了,测量开机键的阻值电压都正常,看了一下点位图,发现开机键经过一个转换三极管,尝试将三极管短接,再上电触发,此时电流已经可以正常触发开机了。故障就此修复。

OPPO Reno8不开机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进壳件内,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了,测试手机的WiFi蓝牙,声音,充电,指纹,照相,打电话等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OPPO Reno8不开机 图5

OPPO Reno8不开机 图6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