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23-06-06):
华硕VM590Z版号是X550ZE
故障是用十几分钟后自动关机,再按开机键又能重新开机,几分钟又自动关机,再按开机键还能重启……循环往复。拆机检查各路电压都正常。哪位师傅知道这是啥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不行就换CPU刷BIOS

网友:
温控拆掉试试吧,有可能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网友A:
看看风扇的出风口是不是灰尘太多?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太高,看看cpu或者显卡温度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故障,电池也会导致电脑关机。先把电池取下来,插上电源开机。在这种情况下要是还关机在把硬盘取出来,进PE。  电池取下来了,硬盘也取出来,进PE还是关机,这时在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故障,电池也会导致电脑关机。先把电池取下来,插上电源开机。在这种情况下要是还关机在把硬盘取出来,进PE。  电池取下来了,硬盘也取出来,进PE还是关机,这时在刷bios。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风扇的出风口是不是灰尘太多?刷个BIOS试试?

风扇清理之后还是老故障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