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1Pro无基带(基带CPU到中框断线)

楼主(2023-06-06):
苹果11Pro无基带(基带CPU到中框断线)

      苹果11Pro,故障表现为无基带打不了电话。测量电阻到焊盘的对地阻值发现是OL,说明是板层之间断线了,直接从焊盘飞根线到电阻R9000上,再将基带CPU重植后装回

      【故障机型】苹果11Pro

      【故障现象】无基带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11Pro ,故障表现为无基带打不了电话。

苹果11Pro无基带 图1

      开机测试发现手机无服务,没有调制解调器,直接将主板拆出直接分层,仔细观察发现主板中层没有掉点发黑的痕迹,按照正常的维修流程,先测量基带的供电阻值都正常,再测量中框阻值,测量CPU到基带的SWD总线的时候,发现有颗电阻两端都没值,打开电路图发现此电阻 是一颗0欧电阻,用欧姆档测量电阻两端是通的,这颗电阻在下层只到了基带CPU,那就说明基带CPU虚焊或者板层断线了,将基带CPU拆下来,测量电阻到焊盘的对地阻值发现是OL,说明是板层之间断线了,直接从焊盘飞根线到电阻R9000上,再将基带CPU重植后装回。

苹果11Pro无基带 图2

      贴合上下层开机测试,此时基带已经恢复了,插卡测试打电话通话正常。

苹果11Pro无基带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进壳件内,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了,测试手机的WiFi蓝牙,声音,充电,指纹,照相,打电话等功能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双层主板问题真多